新手 大家帮忙看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5-15):
开机白屏一下然后就慢慢的变黑,最后完全变黑,无显示

网友:
液晶屏电路故障。找专业修屏的去修,自己修也可以,那就要看你的功底了。

网友:
希望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
检查下主要供电吧

网友:
屏坏了 我手里有五块这样的屏呢 有谁买 我卖给他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先代换下板吧!

网友:
通用驱动板点下,不行的话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看一眼就知道这个是屏坏了,最简单的方法,直接换屏,导致这样的原因多数是受潮!

网友:
屏坏了    这种现象  供电很多都正常的

网友:
我感觉你换个屏试试

网友:
看看屏板的几个供电还正常,不行就换屏吧吧

网友:
屏幕的压线有问题 这种估计是修不好

网友:
先代换下屏 还是这故障的话就发个驱动板吧

网友:
我修过一台这样的显示器,换了一块电源高压一体板,这种现象没有了,但是用不了几分钟就黑屏了,后来又拆开屏重焊过灯管的接头,灯管的线接头打火打的都烧焦了

网友:
还有可能是屏线的问题,多查屏和屏线的部分。

网友:
在屏供电上有一个电感,电感前边电压有4.8v电感后边只有1.5v,这个电压是正常的么?在电感后边跟一个升压芯片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