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联想L-IQ45主板的BIOS(已修复)

楼主(2013-05-15):
如题.具体序列号如图片中的标签

此主板已修好,在此感谢3楼的兄弟.
此主板上775假负载时CPU供电不启动;上赛扬D2.66的CPU核心供电电压只有0.79v;后来找了个赛扬双核的才有正常的电压出来.
上双核的CPU后能正常的装系统,正常关机.就是不能从开始菜单重启.也不能在主板刚刚启动时,用ctrl+shift+del来进行重启操作.
诊断卡卡在87不动。显示器不亮。
刷了3楼传的文件后能正常了.只是和原来的有些不同,不能识别UU ID

网友:
是哪家代工的板子哦?

网友:
好使的bios
试试看吧

l-iq45 antelope mtq45nk(FRU PN-64Y[1]..).part1.rar

l-iq45 antelope mtq45nk(FRU PN-64Y[1]..).part2.rar

网友:
你们修版都是先刷bios嘛

网友:
我有一片 CPU没有电压的  桥的电压都正常  手上没有那个IC 换  求高手 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