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220屏电路问题

楼主(2013-05-15):
请问下高手们,三星T220屏一直黑屏,但背光是亮的,是哪的问题,DC——DC?还是什么,
已确定是屏的事,高压板和驱动板都没有问题,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试吧,

网友:
直接更换程序芯片把,这个应该算是通病了

网友:
黑屏一般跟屏没什么关系吧,重点考虑按键 mcu

网友:
用通用点屏的点屏看看,确定不是屏了,估计就是屏线或者驱动板了呵呵,上次高手们就是这样指点我的

网友:
屏板最右边,空焊盘处一单独的贴片电容短路。【那附近一大片板就那么一个原件】可以烧机法测出。
实例!机子客户已取走,无法上图。

网友:
要测屏的5大供电电压,你光这么说,谁能给你答案

网友:
最保险的方法是用通用版测试判断屏故障还是板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