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两个开关管都CE间短路

楼主(2013-05-15):
长城300P4两个开关管13007都CE间短路是怎么回事,查了与两个开关管相连的元件没有短路,一拆下两个开关管就没事了,接上了就短路了,有PSON和紫色电压。求解

网友:
13007CE之间有个快恢复二极管,看看是不是他们短路了

网友:
长城电源好多是200V滤波电容上并的2个100K左右的电阻,其中一个电阻开路,加上一 个200V电容坏,造成13007损坏。有PSON和紫色电压,那是副电源是好的

网友:
13007有没有击穿短路,你测量过了吗

网友:
没有击穿而且也换过新的了

网友:
100K的电阻两个都没有坏电容也没有鼓包呢

网友:
也不是快恢复二极管短路,因为也换过新的了

网友:
前面的镇流电路有问题  ,最有可能是4个整流二级管 有的电源是桥堆坏    就会导致开关管短路

网友:
如果整流桥正常,电容正常,放电电阻也正常,你在看下启动电容,有个红色的大的,涤纶电容。看看那个还坏吗,和链接在一起的电阻也看看,在不行,就把你所有元件一个一个的测量,如果还不行。就见鬼了。

网友:
桥堆没有坏

网友:
还有,你看一下元件,别靠的太近,元件之间相互碰到了。。。。

网友:
那个红色电容我不知道怎么测没有测过,它旁边的电阻我刚才也测过了是正常的呢

网友:
短路是正常的 检查脉宽芯片供电脚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修好了,是我换13009的时候少了第二角与散热片的绝缘所以导致的短路

网友:
我用电容表测过了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