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60 开机有LOGO声音但是内外屏都不显示

楼主(2013-05-15):
昨天刚接了一台V460,拿过来看到有LOGO声音但是内外都不显,拆机测了下BLON_out_1和LCDVDD 没电压
我试了下飞3.3过去现在有背光但是黑屏,显卡也从新植过球..但还是一样有声音没图像.. 4脚3.3V  5脚5V  6,7脚有3.3V , 8,9,11,12,14,15,17,18 都没电压,20.21没测,35脚1.6左右.36脚飞了个3.3  37脚没有,38到40 19V
哪位知道什么问题啊..难道还是显卡问题?
U51也没有接受到显卡出来的信号

网友A:
华硕很多机子也有这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很多机子也有这问题

确实``````````

网友:
显卡已经换了但还是不显示`````````

网友B:
LCDVDD没有电压表示没检测到屏或没发出屏检测信号,可以通过示波器打屏线接口的6 7脚波形判断。另外怎么没换屏试试先?

网友:
请问LCD EDID是什么意思?新手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LCDVDD没有电压表示没检测到屏或没发出屏检测信号,可以通过示波器打屏线接口的6 7脚波形判断。另外怎么没换 ...

用同型号碎屏试也没显示。会不会屏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LCDVDD没有电压表示没检测到屏或没发出屏检测信号,可以通过示波器打屏线接口的6 7脚波形判断。另外怎么没换 ...

如果6.7脚有波形呢?或者没有波形该怎么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