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下不定时屏幕定格死机,WIN7下开机蓝屏或黑屏

楼主(2013-05-15):
我的另一块主板,华硕A8N-E cpu 3800的双核
如果装XP,不知道什么时候屏幕就定格了,鼠标键盘都没有反应,如果有时候声音还会在,但不确定是不是一直在,因为通常一死机我就关电源了。
如果win7,开机的时候windows徽标出现之后欢迎画面出现之前,运行到这里,蓝屏。或者黑屏,或者在欢迎画面定格,如果已经启动了,就不太会再蓝屏。
已经排除了电源显卡内存的问题,cpu没换过,硬盘是希捷1T
拜托了

网友:
3800的CPU坏的不多,主板吧,北桥虚焊

网友:
单桥吗。坏得多

网友:
多谢两位指点

网友:
有没排除硬盘的原因

网友:
换一个SATA接口试试,再不行就是南桥或者显卡驱动有问题,也可以
用MHDD扫一下盘子看有坏道没

网友:
蓝屏的话代码多少,我遇到过着情况,和你一模一样,内存换了下OK,我自己的机器

网友:
硬盘可能存在问题

网友:
那种情况,内存条坏的多些。

网友:
硬盘检查过了没有坏道,口也换过,内存也换过……

网友:
晶振也能引起死机

网友:
可以用光盘启动进PE系统看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那就是硬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