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300的上电时序图,或懂的朋友给讲解下触发前的时序!

楼主(2013-05-15):
今天修东芝A300的主板,第一次修这个板,有点搞不懂,插上电出来3V但就不通电,问了下朋友这板要上CPU后才能触发,第一片板好了,修第二片时上CPU也不能触发了,和好板对打电压好板上CPU  ECbios就工作坏板就不行,我就搞不懂了这板为什么要上CPU 才可以触发,各位懂的朋友请给讲下这个板触发前的时序或有这个板的上电时序图的给分享下,先谢了.

网友:
找电路图,,咯。,

网友A:
这款 的 3 5V 受控的信号 pwrshutdown 被受控于温控电路。如果cpu 未插入,温控芯片的 检测脚悬空 误判 过温 。拉低 shutdown 信号 从来而来关闭35V

网友B:
Ec会检测Cpu有没有插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 的 3 5V 受控的信号 pwrshutdown 被受控于温控电路。如果cpu 未插入,温控芯片的 检测脚悬空 误判 过温 ...

我都每找到这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会检测Cpu有没有插

那个信号检测的啊

网友C:
CPU参与了温控电路  温控参与待机 就这么简单
至于具体记得看看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参与了温控电路  温控参与待机 就这么简单
至于具体记得看看图纸

恩,我在使劲的研究下吧,这种板第一次接触有点晕,摸不清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