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软件]
Recover My Files v3.98.5930 汉化版

楼主(2013-05-15):
文件太大上传不了
http://pan.baidu.com/disk/home?
最后第一次保存文件要输入SN
我这里提供两个 数据密码.zip (293 Bytes, 下载次数: 9)

网友:
≡≡≡≡≡≡≡≡≡≡≡≡≡『软件信息』≡≡≡≡≡≡≡≡≡≡≡≡≡
软件名称:  Recover My Files v3.98.5930 汉化版
软件语言:  中文
软件类型:  系统安全
授权方式:  共享软件
运行环境:  Win2003, WinXP, Win2000, WinNT, WinME, Win9X
软件大小:  6.74 MB
开 发 商:
软件汉化:
≡≡≡≡≡≡≡≡≡≡≡≡≡≡≡≡≡≡≡≡≡≡≡≡≡≡≡≡≡≡≡≡

≡≡≡≡≡≡≡≡≡≡≡≡≡『软件简介』≡≡≡≡≡≡≡≡≡≡≡≡≡
Recover My Files 可以恢复由于冒失删除的文档,甚至是磁盘格式化后
的文件恢复工具,它可以自定义搜索的文件夹、文件类型,以提高搜索速
度及准确性节约时间。在搜索过程中,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包括:文件名
、文件/目录、尺寸、相关日期、状态、对一般性文档可直接预览等,让
你更好地选择要恢复的文件。
≡≡≡≡≡≡≡≡≡≡≡≡≡≡≡≡≡≡≡≡≡≡≡≡≡≡≡≡≡≡≡≡

≡≡≡≡≡≡≡≡≡≡≡≡≡『汉化说明』≡≡≡≡≡≡≡≡≡≡≡≡≡
1.这是汉化完全版,安装即可使用,无需原版!
2.由于原程序加了壳,所以使用外挂语言包的形式进行汉化,未对源程序
  做任何修改!因此,程序中个别字符串以及图片未做汉化!
3.如果遇到问题请与我联系,谢谢!
≡≡≡≡≡≡≡≡≡≡≡≡≡≡≡≡≡≡≡≡≡≡≡≡≡≡≡≡≡≡≡≡
                                             tracky   2008.03.17

网友:
好东西,我的4.0不是中文的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