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中的整流桥是4个二极管组成的时候,应该怎么测?

楼主(2013-05-15):
菜鸟请随意拍砖。感谢!

网友:
不管它有几个二极管组成,你与测量二极管的方法去测量就OK了。

网友:
你该去培训班学些基础知识

网友:
四个二极管串联到一块。跟个羊肉串一样。单向测量有数值。反向测量为无穷大。我这式样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测大电容就行了

新安江 -4 严禁灌水

网友:
老大,一般整流桥上面有标正负的还有交流输入的~~~如果没有的话根据整流二极管特性来测量就可以了

网友A:
这种问题,你不会先百度一下吗?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

输入脚,在整流桥上一般有交流~字样,输出有+ -极标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你不会先百度一下吗?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

版主不好意思啊,整流桥的方法我论坛搜索找到了,就是人比较笨,桥换成看的见那种4个整流二极管形式的我就不会了。新手请版主往死里拍砖!谢谢!

网友:
正着测 反着测  怎么测都很顺。。。【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