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个cpu复位电压1.8正常不

楼主(2013-05-15):
小白问个cpu复位电压1.8正常不.用打值卡测的
复位跟“好信号”都是1.8,时钟两个点都没电压,vtta 0.9v,   1.2V HT为1.2v
请问是否用诊断卡就不会产生时钟电压吗
amd cq41的机器,开机电流一路上升到1.6,不跑码,cpu换过了

网友:
正常的。。。。。
649888#lastpost.........

网友:
那时钟在打值卡上测为0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