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电源板一通上电就有唧唧的叫声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3-05-15):
新手请不吝赐教,感谢!

网友:
变压器那里,

网友:
这个有办法解决吗 ????我也遇到过很多 。

网友:
是不是哪个元器件漏电了

网友:
大电容?  或者变压线圈吧,,虚焊

网友A:
一般带不动负载才会出现这种吱吱声!

网友:
大電容和變壓器都有可能造成吱吱聲(電流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带不动负载才会出现这种吱吱声!

兄弟,我把高压部分,驱动板都和电源部分断开了,接上电一样有这个响声。

网友:
空载查看5v 12v(14v)输出是否正常有没有跳变,接负载在测试输出电压

网友B:
液晶电源板的12V和5V是从开关变压器过来的还是从光耦合器过来?到现在我还木有搞明白.

网友:
大电容或开关变压器  都可能  电容造成的可解决   开关变压器就不好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液晶电源板的12V和5V是从开关变压器过来的还是从光耦合器过来?到现在我还木有搞明白.

开关变压器了    到光耦的是反馈

网友:
你用假负载把大电容点一放了就不响了 其实不是变压器的问题 基本上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附近贴片电阻有问题

网友:
有些是300V电容爆了,有些是变压器自身的问题,还有一些是电源IC旁的小贴片坏了,我上次改电源电路,改完就会有电流声后来把原电源IC旁的小贴片去掉后,解决问题,

网友:
高频啸叫,查emi哪里,或者开关管,大电容,变压器一般就这几个地方,有个笨办法,不行就换件,换的他不叫位置(为止)

网友:
能听出哪里响吗?  是高压包还是电容啊,做好拆开通一下电

网友:
  一般 有响声的都是变压器 ,有响声就是代表撑不了多少时间就会坏,换掉就不会响了

网友C:
把保护电路断开看,带不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保护电路断开看,带不负载,

有些带的起的 也会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