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E660装系统后不引导

楼主(2013-05-15):
一台E660很老了 拿来时开机正常 就是系统慢装系统 光驱坏的急用U盘拷进去装 完事声卡驱动不认 驱动精灵更新蓝屏 卸载后还是不行 再装一遍就不引导了 硬盘装其他机器上正常引导 换别的硬盘也一样 求高手解答啊

网友:
重做一次 主引导记录MBR值 试试 硬盘没问题 只有这样

网友:
看下机器主板     应该是主板问题    硬盘在其他机器上能进   就排除了

网友:
或者你裸板装系统 试试

网友:
是不是声卡坏了引起的不引导呢?

网友:
搞定了 原来是硬盘格式不正确 这机器不吃NTFS格式的 郁闷了 改成FAT32后正常了

网友:
说清楚点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