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报健盘出错

楼主(2013-05-15):
今天修到一块主板,故障是开机报健盘出错,插上健盘用不了,实测5V供电OK 二条系统管理总线 阻值正常  测到排阻上拉信号发现问题 KCLK 只有0。2V 其他三条都是正常的5V。 换排阻还是一样,跑线这信号,一端进去健盘接口 一端进IO 断开健盘接口 还是一样,断开IO 电压恢复正常  换掉IO 还是一样, 没头绪了,只好刷BIOS 刷完后,情况一样 直接无语

网友:
你键盘有没有换了  试试

网友:
把键盘口的电容撬掉就OK

网友:
可以刷个BIOS试试

网友:
下了,看看行不行

网友:
拆掉键盘用USB 的键盘测试能用就可能是键盘问题。主板线路上的东西问题。如果不能用的话还有可能再换个IO

网友:
串口芯片可能有问题

网友:
是否板层漏电,把脚翘起直接飞线试试

网友:
学习中 日后找到方法在通知

网友:
干掉排容,可能排容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