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000 g530散热问题

楼主(2013-05-15):
联想g530用鲁大师测试显卡68度 压力测试很快就80度到90多度 拆开清理风扇 加导热膏 加铜片无果还越来越严重 开机很快掉电 散热铜管很烫 风扇正常一直再转 不知道怎么弄了 求解答~!

网友:
这个本子我碰到过 偶尔风扇会停转 你仔细观察一下

网友A:
铜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铜管坏了。。。。。。。。

偶尔出现白屏 会不会是因为太热引起的

网友B:
你手摸下   CPU 上面的 铜管温度和出风口的铜管温度   差别很大的话   就是铜管坏了

网友:
应该就是铜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手摸下   CPU 上面的 铜管温度和出风口的铜管温度   差别很大的话   就是铜管坏了

嗯 差别是不小

网友B:
那就是铜管坏了   导致散热散不出去   SL400 的机器  也这样的   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铜管坏了   导致散热散不出去   SL400 的机器  也这样的   通病

哦 谢谢啦 那这款机器偶尔会出现白屏 会不会跟这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