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示波器,请问维修笔记本的话要多少兆左右,求推荐一个,越便宜越实用越好,穷啊

楼主(2013-05-15):
想买个示波器,请问维修笔记本的话要多少兆左右,求推荐一个,越便宜越实用越好,穷啊

请问我贴出来的是100M的吗,他上面又写了1GB,500M..不明白求解,。这样的一个示波器维修笔记本够用了吗?这个是安泰信7寸宽屏100M双踪示波器ADS1102CAL数字示波器

网友:
买个普源70M的示波器就够了

网友A:
买个泰克200M就可以了,500M的用不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个泰克200M就可以了,500M的用不上

请问这个多少M的话,主要是体现在什么地方,比如笔记本的话,一般用多少M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多少M的话,主要是体现在什么地方,比如笔记本的话,一般用多少M的啊?

笔记本买个200M的用一用,台式的话买个100M的就行了

网友:
  折个   100M  200M  500M  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啊

网友:
包邮 安泰信数字示波器100M双通道ADS1102C采样率500M   淘宝上复制的说话,请问这个是100M还是500M,,

网友C:
泰克60M   1002  2000左右       1002B  2500左右
泰克100M   1012   1012B     3000    4000
老款TDS220具体型号忘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泰克60M   1002  2000左右       1002B  2500左右
泰克100M   1012   1012B     3000    4000
老款TDS220 ...

你说的为什么都这么贵?请问你说的这个和安泰信100M主要差别是哪里?是不是安泰信有些信号测量不到?

网友:
安泰信100M 就行了 不过安泰信的用起来有的卡卡的虽然普远也是国产的但是感觉比安泰信好一点 价格应该贵点 有钱就买泰克啦 泰克100M就行了泰克的不卡 大部分的信号都可以抓到 基本很好抓 像泰克那种有插上去的那瞬间会有静电 烦死啦有的时候抓几次都抓不到 哎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哦,谢谢哦,但这个普源70M的价钱和安泰信100M的一样,是否要安泰信的会好点呢

NO;一分钱一分货。安泰信的的确确不怎么样,买普源的70M示波器可以抓120M的波形是不成问题的,买个安泰信100M的抓100M的波形都很吃力,不行的话你可以买了试一试,也可以问一问其他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NO;一分钱一分货。安泰信的的确确不怎么样,买普源的70M示波器可以抓120M的波形是不成问题的,买个安泰信 ...

谢谢您的耐心答复,终于明白了。

网友E:
我用的安泰信200M的,感觉响应不太快,波形没有模拟的纯净,其他还好。普源没用过,都是国产,品牌效应比安泰信好点。见过一台优利德的100M的机器,型号忘了,响应很快,波形也很纯净,报价4000左右,太贵了,只能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安泰信200M的,感觉响应不太快,波形没有模拟的纯净,其他还好。普源没用过,都是国产,品牌效应比安 ...

模拟的很便宜啊,不过不知道实用不,是不是要陪台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拟的很便宜啊,不过不知道实用不,是不是要陪台电脑。,

修主板和本子还是用数字的吧,有录制功能,有些一闪而过的波形只能靠录制后慢慢分析了,模拟的就搞不定了这种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