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p怎么加密

楼主(2013-05-15):
想用3个腾达路由桥接,在3个都不加密的情况,桥接成功,3个上网都正常,可三个都加密后(用过wpa,wpa2,三个密码一样),只有主路由可上网,剩下两个倒是能连接成功,就是不能上网,输入网页后都转到路由登录页面,网上查了查说只能用wep,于是将三个路由的密码都改成wep,且都一样,但这次三个路由都连不上,一直显示“正在等待网络...”,请师傅们帮忙!先谢谢了

网友:
这个比较复杂,看不懂!

网友:
你做桥的3个路由器 型号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