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

楼主(2013-05-15):
接到一台 DELL N5110,10245-1 DQ15 INTEL DIS I3集显。不开机,I/O附近有点腐蚀,待机0.003,无3 5v,通电用风枪吹I/O那一片。待机0.007开机了。又试了几次都能开机,就装起来叫客户过来拿,哪知第二天,又开不了,待机又变成0.003了,跟客户说不好搞,要放在这里。马上下了图纸,发现没有S5_ENABLE,I/O的工作条件都正常呀,Q2706的G 极又要低电平,应该会发出呀,整了好久发现,把Q2704换成P沟道管就有S5_ENABLE ,待机有3 5V,但还是开不了机,想请大师分析下,这机子的开机电路,怎么想都想不明白!附上图纸,这个板的BIOS.

还有图纸上有D2702,但是看板上没有,问了别人说
图纸显示没装,但不知道看的哪里,说图纸显示没装,请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
大家有时间研究下呀

网友:
一下就找不到这贴了,怎么都没时间研究

网友:
像这种新机器不打怎么好修。LZ自己要细心点了

网友:
既然你吹EC能触发,换个EC试试吧。

网友:
换EC 包好

网友:
既然你都看到有腐蚀的 而且你吹一下EC就好了 那么把EC换了 把腐蚀的地方处理好 被腐蚀过的板 最好洗干净后放在BGA上烤一下

网友:
EC换过一个了,还是一样,又把之前的换上去也一样

网友:
d2702有啊,在EC下方一个白色三角形图标的旁边。

网友:
纬创的,查AC_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