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5开机白屏,多次遇到的一样的故障

楼主(2013-05-15):
惠普CQ45 ,独显的intel板子,开机白屏,外接正常,多次遇到这个现象;
排除屏线,屏幕,测量屏幕供电,屏幕接口处保险的电压不到3.3V(2.4V左右),在主板屏幕接口背面有一个Q7,容易爆掉,大家可以注意下,我遇到好几台这个故障点了,可以更换之,也可以飞线到屏幕保险处故障就可以解决。

网友:
这个算是通病吗?遇到几台了?

网友:
修过一台,主要是供电线与地短路,Q7爆掉

网友:
算是一种病~~~~哈哈

网友:
在此学习了,这算是通病吧。

网友:
算是通病了  以前我遇到过

网友:
这个机器遇到过一次,想不到是通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