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G LA-3541P维修实例

楼主(2013-05-15):
维修过程:接电源,待机电流为0A,测量各电感对地阻值发现PL5对地5欧姆,有短路存在。接电源烧机却未发现有明显发热的元件。故加大电压和电流再次烧机,发现PU12击穿(换之),但仍有短路存在(此时阻值为12欧姆)。既烧机无果,那就按正常电路走。
         分析 看PU6(max8734)工作条件,测量后v+,SHDN,ON3,ON5均已正常,故换之。更换后PL6(3.3v正常输出),但PL5电压为4.47V,说明5v仍有短路存在。此时触摸主板发现U6(供放)短路,取下后PL5电感5v正常输出。此短路解决后,发现PL4(1.5v)对地0欧姆,用烧机发现南桥短路,取下南桥短路排除,接电流表后待机0.08A,有点高,触摸主板,发现网卡短路,取下正常。此刻,主板短路已经解决。
         Shit,仍无法开机,分析电路,有+3valw,+5valw后 ,应该有EC-RSMRST#,但测量EC pin4无输出,更换EC(KB925)后,此电压正常输出,之后将南桥装上,冷却后,试机,仍不开机,此时小郁闷,又做BGA时听到有啪啪响,怀疑南桥可能挂了,故更换南桥。换后能开机了,但电流停在0.26A。我晕啊!测量发现缺PL4(1.5v)电压,更换ISL6269A,正常输出电压。此时接电,电压全部正常输出,但电流跳变仍不对,测量bios跳变,电流表上电流一直往上升。奇怪了!慢慢查找发现,U4(I/O芯片)被别人动过,故加焊,然后测试,bios跳变正常。
         接屏测试,已成功亮机,久违的画面出现。
         此时耗时6小时左右。

网友:
太不容易了,思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