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之后的结果

楼主(2013-05-15):
    上个月8号发的一个贴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36310-1-1.html,显卡做BGA已N次(不想说),后来新买了台xxxxxx的*****R5860,很给力,加焊马上见效,可以亮机了,重新换了新显卡,现在多数时候可以正常显示,有时不能亮机,不过这机器很怪,显示Logon后,第二个画面就没文字了(有信号)过了大概六秒钟后掉电到0.67A后(此时没有信号)又开始上电有时能亮有时不能亮,如果你拔电源后再上电到显示Logon时进入BIOS后,就一直不掉电,接上硬盘保存后重启到引导时几秒钟后又掉电,用U盘启动也是一样,不知道是不是HM55的问题?这块板子真有点伤不起了,做得已经不成样了,买一块又贵了……

网友:
太折腾了,直接换板吧

网友:
看得我都蛋疼

网友A:
应该还是显卡吧

网友:
换板吧 这样修会疯掉的!

网友:
建议还是买一块吧  这样的机器就是好了 你觉得能用住吗

网友:
看你的意思是CF360,做板变形大了??现在换高档BGA做,效果比以前好了?

网友(点评):
不敢说,我用CF360一个月下来加焊好了一个G86,其余只要加焊就不跑码,伤不起,可能是我运气不太好而已.

网友:
建议楼主把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条件,或换一个试试。

网友(点评):
你把那个NEC电容拆了换了6个330UF还是掉电,后又换了8个还是一样,应该不是滤波不良。电源管理芯片可能性不大吧,因为进BIOS它不掉电呀……

网友:
这机器修的代价高啊,还新买了BGA,牛啊

网友(点评):
不是因为这一块板的原因,是因为心碎了……

网友:
一块板修了一个月,是不是亏大了。佩服楼主的精神。

网友:
是卖出去的二手笔记本保修三个月没过保,赚都没赚到这么多钱,买一块就夸了,让换一台他不换呀,折腾人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显卡吧

可能性不大,因为旧显卡是这种情况,我刚换了新显卡也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CF360,我只要做台式AMD的桥,90%爆,但是我做笔记本显卡 南桥都没问题,还有CF360,做了台式的板子,每做一次都变形,小变形,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是夹具不行,尤其做南桥在旁边一个角的的板子,后来我发现在要是V形夹搞6个上去,板子变形少点,

网友B:
有做过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做过桥吗!

做过,还换过新的HM55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