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 320G笔记本硬盘被加密

楼主(2013-05-15):
WD 320G
笔记本
硬盘被加密,WD3200BEVT-22A23T0 谁有固件呀,我刷下看看能不能给去掉
笔记本

网友:
直接解密就是了,不用写...写了要开校准,浪费时间....

网友:
没有很好的解密啊,都不好用

网友:
哪位大侠能给提供个好的解决方案呀

网友:
能给提供个好的解决方案呀

网友:
偶只有WD1600BEVT

网友(2013-09-26):
之前在咱论坛看到有用一块好的硬盘电路板代换后修好的。然后再是调整存储芯片。楼主可以多查下资料看看。好像是可以的

网友:
解密不一定都要热交换吧 各位高手怎么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