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维修法

楼主(2013-05-15):
电池维修法

      对于电池,很多人以为是简单的东西,但到了出了问题的时候不是不知什样动手就是无法找到相应配件,这时想找一只一模一样的电池就是很难的或价格不可接受的,那么只能让一台笔记本当做台式一体化机用了,那就实在可惜了,有什么方法解决吗?答案是肯定的,其实所有笔记本所有的电池介质不过就是二种,一种是氢电池,一种是理电池,只要你有一定的动手能力(主要的是信心)那么天下那有难得住你的事!!!

      首先确定你的本本是那种介质的,一般有电池外壳是有标记的,不认得英文不要紧,电池外壳也不过是数百个单词,如果有 NI-MH 标记(字样),那么祝贺你,因为你离成功近一些,NI-MH标记说明你的电池介质是氢电池,那么你首先得搞几节电池回来,可以从电子市场购买或从极创网购买。这种电池外形就跟家里用的小号电池几乎一样的就是没有外包装,电压统一是1.2V(假如你连1.2V是电压值都不知,那么下面的文章你就不用看了)而容量是不一样的,正如家用电池一样,小号、中号的电压也是1.5V,但是使用情况一样输出电流一样的话,中号一定是比小号用的时间长。有条件的尽量购买容量大的尽管价格有一定差距。      电池有了,那么下一步是给你的电池做手术,由于电池是“病人”作为“医生的你应该是小心行事的,(千万不能出事故)那做手术的工具是必要的。镙丝刀,钳子、锯片、打火机、小铜丝、一只直流电压1v至12v可调的变压器(小家电商店有卖)、家用保险丝、电烙铁、绝缘胶布等等。这些东西都可以从五金店里买到。电池壳大多是由上下两个外壳从中间粘合而成,那么我们也就从它粘合的地方把它锯开,(这个工序最麻烦也就是成功的关建)慢慢锯,务求做到锯成一条直线以方面以后的粘合工序,也是你耐心能力的考验。锯的时候注意别把电池里面的部件锯坏,反正以医生的心态对待电池就是了。      锯开了后你会发现里面不过就是N个(有时N大于10的)电池串并联而尔,(好样的!)是的,其实就是几个电池串并联,串联是为达到标准的工作电压,并联是为达到一定的电池容量(即笔记本使用时间),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有问题的不是每一节电池而只是其中的一节或几节,把它从中分出来是需要智慧的,维修过程就是把那几只有问题的电池用购来的正常电池代换掉,问题正是如此简单。

    好何判断电当的好坏,有下面几种方法:

      取一节家用保险丝一边接负极一边接正极(短路放电)如果保险丝立即熔断,那么这一节就是好的,反之如果毫无反应那么这节电池就是问题电池了。但是这种方法对电池是有一定的损坏的,如果是专业人员的话那就好办,测电压,测内阻这种方法比较好,请大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