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L412 CPU供电有一相不出来GFXCORE

楼主(2013-05-15):
故障现象:
能开机,能进系统。
但CPU温度升得很快,在系统下,一直都是80度左右。
量到CPU核心2相供电为 1.1V,CPU旁边还有一相是四个MOS管一个电感的单相供电只有0.4V。信号名:GFXCORE。
没有电路图,只知道这个电压是给CPU内部核心显卡供电的。正常应该是0.8V以上,我找其它品牌的,GFXCORE的电压是1.1V。
CPU型号:I5-2450M.
2+1供电芯片 ISL95831. 2相CPU核心供电 1相CPU核显供电。

网友:
曾经有网卡短路也是CPU过热这种现象,查查网卡芯片

网友:
95831  GFXCORE不好修  遇见过么修好
刷个BIOS试试
修好了最好分享下

网友:
95831 电压低的那组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