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daoql6mb8F0 EC不发出ECPWROK 求助

楼主(2013-05-15):
     还有T621二修 ,上电到0.31掉电 HWPG到ec 每个IC一个一个测试都出来,   EC延迟后发出ECPWROK电压 没办法打EC 供电  时钟 复位  正常  换EC  GPIO  刷BIOS 故障一张。不是后级拉低电压断开EC也不开出,主板无短路
   现在求助EC到底还有什么条件发出ECPWROK电压 ,。 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条件了

网友:
知道的朋友说下嘛 ,。郁闷中啊

网友A:
看了边EC图纸也看不到哪个信号还会影响PWROK的产生,
还有你HWPG没断开测的吧,把PWROK脚翘起来,然后HWPG飞到PWROK脚,这样试试。

网友:
这板子我教你修

网友B:
加我QQ:283544883
我们在广达的时候修这个主板太多了,,你这现像要换一套芯片,RT8201吧,加上MOS管一起干了就OK

网友:
rt8201在这板上是负责哪块电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我QQ:283544883
我们在广达的时候修这个主板太多了,,你这现像要换一套芯片,RT8201吧,加上MOS管一起干 ...

兄弟,我知道知道你说的RT8201是网卡芯片吧 。 那里来的什么MOS管 你不会忽悠我们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边EC图纸也看不到哪个信号还会影响PWROK的产生,
还有你HWPG没断开测的吧,把PWROK脚翘起来,然后HWPG ...

这样不行吧 。 CPU发出时钟开启信号 。 EC延时发出ECPWROK 那就不是标准时序了 。不同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边EC图纸也看不到哪个信号还会影响PWROK的产生,
还有你HWPG没断开测的吧,把PWROK脚翘起来,然后HWPG ...

谢谢你的关注 机子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我QQ:283544883
我们在广达的时候修这个主板太多了,,你这现像要换一套芯片,RT8201吧,加上MOS管一起干 ...

机子好了  ,谢谢关注

网友C:
好了也不说出来分享,太不地道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了也不说出来分享,太不地道了啊

  我没有发过贴纸 不知道怎么长传图纸

网友D:
怎么也得说说维修过程 这才可以吧 要不对不住这些关注你的认了。你说呢。这里不就是大家学习交流电的地方吗?不会就问。自己修好了就不分享,都这样 下次你再有问题。版主就不帮你了 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也得说说维修过程 这才可以吧 要不对不住这些关注你的认了。你说呢。这里不就是大家学习交流电的地方吗 ...

广达板子一般掉电都是hwpg引起掉电的 ,HWPG到EC有电压 ,不一定IC的PG 都正常  根据版主提醒一个一个断 ,断到1.05 电流飘到0,4左右  说明是这个电压拉低PG  、 但是我想不通就是说  开始我测的时候明明这个电压正常 我断开以后是0.75  直接换了IC 就好了 、  还有就是RSMRSR  ec 发出来 了  就是不触发 什么条件都正常  太粗心了  没想到中间有个电阻  一段3.3 一端0 。  直接换了南桥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