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错误故障代码揭密

楼主(2013-05-15):
IBM错误故障代码揭密

IBM错误故障代码 Symptom / Error (开机错误代码)
FRU / Action in Sequence(检查范围及解决方法)

10X 101: Interrupt failure;(中断故障)

102: Timer failure;(计时器故障)

103: Timer interrupt failure; (计时器中断故障)

104: Protecte* mo*e failure; (保护模式故障)

105: Last 8042 comman* not accepte*;

107: NMI test failure;(NMI 测试失败)

108: Timer bus test failure.

109: Low meg-chip select test. 1. System boar*. (主板问题)

110 Planar parity.) (内存奇偶校验出错) 1. Go to Memory Checkout 2. DIMM car*. 3. Detach the expansion unit if it is       attache* to the computer.4. System boar*.

111I/O parity.) 1. Go to Memory Checkout 2. Expansion unit or port replicator. 3. System boar*.

11XX 1101: Serial_A test failure.(A 串行口测试失败) 1. Serial *evice (串行设备) 2. Communication cable (相关通讯电缆)            3.System boar* (主板)
12XX 1201: Serial_B test failure.(B 串行口测试失败) 1. System boar* (infrare*) (检查主板:红外线口)

158 Har* *isk passwor* was not set even though the supervisor passwor* is set.) (超 级用户密码已设,但硬盘密码没有设置)       1. Set the passwor* for har* *isk *rive.(设置硬盘密码)

159 :(Har* *isk passwor* is not set the same as the supervisor passwor*.) (硬盘密码与 超级用户密码不一样) 1. Set the        correct passwor* for har* *isk *rive.(设置正确的硬盘密码)

161:(Dea* battery.) (CMOS 电池不行) 1. Go to Checking the Backup Battery 2. Backup battery.(CMOS 备份电池,在内存插槽旁         3. System boar*. (主板)

163:(Time an* *ate were not set.) (系统时间没有设好或混乱) 1. Set time an* *ate.(设置正确的系 统时间) 2. System boar*.      (主板问题)

173:(Configuration *ata was lost.) (CMOS 设备配置信息丢失) 1. Select OK in the err or screen; then set the time an* *ate.     (在 开机 ERROR 画面上按OK,然后设置系统时间) 2. Backup battery. (CMOS 电池需要更换)3. System boar*. (主板问题)

174:(Configuration error: Perform Checking the Installe* Devices List before changin g any FRUs.) 1. Check *evice       configuration.2. Har* *isk *rive assembly. 3. System boar*.

175 177 178 175: EEPROM CRC #1 error.

177: Supervisor passwor* check sum error. 178: EEPROM is not functional. 1. System boar*. (检查主板) 17XX 1701: Har* *isk       controller failure. (硬盘控制器故障)

1780, 1790: Har* *isk 0 error. (主硬盘有问题)

1781, 1791: Har* *isk 1 error.(从硬盘有问题) 1. Har* *isk *rive (检查硬盘) 2. System boar* (检查主板)

183 :(Incorrect passwor* entere* at the supervisor passwor* prompt.) (超级用户开机密码不对) 1. Have the user examine the        passwor*.(请用户检查密码)

184:(Power-on passwor* check sum error.) (Power-on 密码有误) 1. Reset the power-on passwor* in Easy-Setup.(重设Power-on        密码)

185:(The startup sequence is not vali*. Suspect that power was o** when the startup sequence was being up*ate*.) (系统启动     顺序无效,怀疑是更新启动顺序时电源关掉) 1 . Reset the startup sequence in Easy-Setup.(在Easy-Setup 重设启动顺序)

186 :1. System boar*. (检查主板)

190:(A *eplete* battery pack was installe* when the power was on.) (开机时,机内笔记本电池已快耗尽了) 1. Go to Checking      the Battery Pack.(更换机内笔记本电池 )

191XX:(PM initialization error.) (PM 初始化错误) 1. System boar*. (检查主板)

192:(Fan error.) (CPU 散热风扇故障) 1. Measure the voltage of the backup battery. If the voltage is not correct, replace      the backup battery.(检查CMOS 备份电池的电压,电压不行时更换 电池) 2. Fan (要更换CPU风扇)3. System boar* (主板问题)

195:(The configuration rea* from the hibernation area *oes not match the actual conf iguration.) (从休眠区域读到的系统配置     信息与实际配置不同) 1. Check if the config uration was change*. For example, check if the DIMM car* is a**e*. (检查配      置是否改动,内存有无增加等)

196:(A rea* error occurre* in the hibernation area of the har* *isk *rive.) ( 从硬盘的休眠区域中读写时,发生错误) 1. Run       the har* *isk *rive test. (测试硬盘) 2. Har* *isk *rive.(检查硬盘) 199XX(Resume error.) 1. System boar*. 1XX 1.        System boar*.

2XX (内存问题)

201: Memory *ata error.

202: Memory line error 00-15.

203: Memory line error 16-23.

205: Memory test failure on on-boar*memory.

221: ROM to RAM remap error. 1. Go to Memory Checkout.2. DIMM car*. 3. System boar*.

225 (Unsupporte* memory mo*ule.) 1. Check if the supporte* DIMM is installe*. 2. DIMM car*.3. System boar*.

301, 303, 304, 305, 3XX (301: Keyboar* error.) (笔记本键盘故障,301这个故障经常出现,往往是笔记本刚开机时,不小心 按住键盘               所造成的,一般只要重启电脑即可;) 1. Go to Keyboar* or Auxiliary Input Device Checkout 2. Keyboar*.3.                External numeric keypa*.4. External keyboar*. 5. Keyboar*/mouse cable.6. System boar*. 601, 6XX (601: Diskette                *rive or controller error.) ( 软驱或软驱控制器故障) 1. Go to Diskette Drive Checkout. 2. Diskette *rive                assembly. (软驱有没有装配好?)3. Diskette. 4. System boar*. (检查主板 )

602:(Diskette rea* error.); (软驱读故障) 1. Go to Diskette Drive Checkout2. Diskette. 3. Diskette *rive assembly.(软驱有      没有装配好?)

604:(Unacceptable ID was rea* from the *iskette *rive.); 1. Go to Diskette Drive Ch eckout2. Diskette *rive assembly.3.      System boar*.

2402 1. TV Out Car* 24XX (2401: System boar* vi*eo error.) ;(主板显示部分有问题) 1. System boar*. (检查主板相关部 分)

808X 8081: PCMCIA presence test failure.(PCMCIA revision number also checke*.)

8082: PCMCIA register test failure. 1. PC Car* slot assembly.2. PCMCIA *evice. 3. System boar*. 860X(Pointing *evice error        when TrackPoint is *isable*.) (当指点杆禁用时,外接的指点设备有故障);

8601: System bus error-8042 mouse interface. 8602: External mouse error.(外接鼠标故障);

8603: System bus error or mouse error. (总线或鼠标故障); 1. External mouse. (检查外接鼠标); 2. External keyboar*. (检        查外接键盘);3. System boar*.(检查主板);

861X (Pointing *evice error when TrackPoint is enable*.)(当指点杆启用时,外接的指点设备有故障);

8611: System bus error-I/F between 8042 an* IPDC.

8612: TrackPoint error.

8613: System boar* or TrackPoint error. 1. Reseat the keyboar* cable on the sub car*.(把键盘连接主板的线,重插拔一下);2.         Keyboar* (检查键盘);3. External mouse (检查 外接鼠标); 4. Sub car* (主板上连接键盘的子卡);5. System boar* (         主板);
I9990301I9990302I9990305 I9990301: Har* *isk error. (硬盘有故障);

I9990302: Invali* har* *isk boot recor*. (无效的硬盘引导纪录);

I9990305: No bootable *evice. (无可用的启动引导设备); 1. Check that the opera ting system is installe* in the har* *isk            *rive. If not, install the operating sy stem.(检查硬盘上有否安装操作系统);2. Reseat the boot *evice.(重新设置           可启动的设备); 3. Check the startup sequence for the correct boot *evice.(检查启动顺序是否跟设备正确对应 );            4. Check that the operating system has no failure an* is installe* correctly.(检查电脑的操 作系统是否安装正确);

I9990303(Bank-2 flash ROM check sum error.) 1. System boar*. Other co*es not liste* above. 1. Go to Un*etermine* Proble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