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请问论坛里面有没有会修液晶面板的!!

楼主(2013-05-15):
接到一台47寸电视,一半有图象一半没有,检查发现有一边的一个IC模组已经有冒烟的迹象,请问有没有会换IC模组的师傅.(就是液晶玻璃面板跟逻辑电路之间的那个小排线,实际上面有芯片的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

                                                                                      有会修的师傅联系我,QQ:505468838  电话:一五九5952七四二五

网友:
听说那种T字型的铜头可以焊上去,不知道有没有人试过。

网友(点评):
排线都冒烟了 焊上去也没有用的

网友(点评):
那种头只适合加焊一下,想重新焊个难啊,不太可能,找有压屏机的吧,说白了和BGA没多大区别,只是锡球换成别的,还有温度准确度要求更高

网友:
深圳有不过是手机的 显示屏就不知道

网友:
冒烟了肯定是要换排线了,就是焊上去难

网友:
我这里有设备可以更换....

网友:
这设备应该比较贵的吧。。。。还没见过呢

网友:
哈哈,这个东西部好修哦,

网友:
基本绝望吧.不然就发到有修屏工具的地方 去吧.

网友:
重新找模块重新贴~~~~一般是用机器重新绑定,深圳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