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耐美1250W电源坏,求高手指点维修思路

楼主(2013-05-15):
这个安耐美1250W电源,故障现象:开机发现主机不启动,检查发现是电源坏了,测电源紫色线有5.12V电压,绿色线有4.98V电压,短接绿黑线,发现接在输出大4D接口的风扇抖动了下就停了,但是电源里的风扇转动,将电源拆下后,打开盖子检查,没有明显烧坏的东西,也没有闻到异味,重新短接绿黑线,发现风扇会转动,测量各个输出电压发现,在短接绿黑线时,用表测得+12V有3到4V的输出,之后逐渐将至0V,+5V有3V左右的电压,都是逐渐的将至0V,这时风扇依然转动,拿掉短接的线后,风扇还是一直转,大概要过1分钟左右,才会停止,我个人感觉这电源像是保护了,但不知道往哪里下手,现在想请高手们帮助一下,根据这个现象,指点下维修的思路,谢谢先!已经坏了两个了,故障都是同一现象,上图:

网友:
那些小板上,我仔细的看了下,没有发现烧的东西,也没有异味,芯片有的,不好意思,今天没有带放大镜,无法看清具体型号,等明天用放大镜看了再报上来,在大PCB板上看到有个芯片的型号是:LM393,另外一个看不清,,这电源是带显卡的,都是满载的运行。

网友:
电压逐渐变低可以肯定是保护电路方面的问题,我碰到过这种情况大部分都是TL431/光藕那边电路的问题.你仔细查一下那边,对了,不要断开保护电路哦.会炸的.

网友:
谢谢hssd提供检查思路,我会注意的,今天我也有查了下,TL431及光藕,不过时间关系,只是粗略的查了下,明天再仔细查下这个反馈电路,

网友:
这个电源还不错,5V和3.3是通过DC-DC实现的,估计问题出在这个上班,风扇会转是因为其电源是从待机那边过来的,与主输出无关!你看下-12V是怎么来的,那个地方也要检查一下!

网友:
谢谢cctvboyy,我明天按照你给的思路检查一下,今天修好的那个TT600W的电源,还是受到你给的提示先换了那个小六脚的东东后,才有了电压,之后再换了CM6800G,得以修复,虽然过程有点长,折腾人,但是,总是能锻炼人,学到东西的,呵呵,你果然高手,要向你学习啊,

网友:
楼主总是有这么多大功率电源来练手,不错啊,这个电源变压器只输出12V,5V和3.3V是DC-DC降压得来的。

所以检测之前还应该去掉那个DC-DC的小板,缩小故障范围。貌似这种主动式PFC的电源是没有TL494的,2楼

是不是看错了

网友:
我想应当先从光藕查起,一分为二,再查保护,逐个缩小范围。最主要得是参考个电源图纸,费时间啊,不知道能收多少大洋。部分得来说电源部分参考资料还是比较多得。还有个办法,弄个彩电维修电源接入初级,问题会更明白。总得费时间。

网友:
兄弟,客气了!我只是这方面的一个爱好者,没机会像你能接触这么多高端电源,很羡慕才是!周围的朋友玩硬件的很少,只是现在新方案的电源流通多了,才有机会碰到,我建议你把这些过程全图文记录下来,发到论坛,基本上精华是没问题的了,亦可方便网友维修查询!

网友:
楼主用这么多大功率高端电源来带好几张高端显卡, 还24小时运行, 我猜楼主要不是搞比特币的, 要不就是做cg渲染,或者搞其他需要大量显卡做并行运算的工作。

网友:
我的dell 650w光宝代工ps-5651-1电源也是开机保护故障。

网友:
谢谢楼上的高手们的指点,我会按照你们的意思去检查分析故障出在哪里,至于参考,我会拆一个好的电源对比的,不然凭我现在的这点本事,是无法修好它的,后面还有几个850W的TT电源在等着呢,故障现象也是风扇转下后就停,呵呵,晕啊,坏了不少,天气热起来了,估计还有电源陆续坏的,得赶紧的学习了

网友:
有待机电压,风扇转,说明主输入滤波应无短路断路,启动电源,输出12v5v均有一定电压,说明输出没有直接短路,因无进一步检测数据,建议:1,查pfc工作是否正常,主滤波电容电压是否正常,2,输出dc-dc小板是否正常,3,目测表测各ic供电电容是否有变形或变质,4,反馈环路,是否输出电压高导致保护?

网友:
谢谢su36xxnn帮助提供检修思路,刚才我已经开始着手检查了,这个电源是两个芯片组成,2A265+LM393,

网友:
还是不要修吧

网友:
没有办法,先拆散热片,拿下管子再进一步测量,看看是哪个管子坏了,还是坏了几个,顺便看看别的管子型号,好一起网购,我们本地可是买不到这种管子的。

网友A:
准备动手时发现,刚才量错了,呵呵,量的位置是变压器的次级输出端了,惭愧,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准备动手时发现,刚才量错了,呵呵,量的位置是变压器的次级输出端了,惭愧,汗!

我看你那个图就知道了,有电压出来,就证明它是好的了,不然也不会出来电压,尽管电压不正常。

12V电压从4V降为0,应该是电容的放电效应,这电源应该是一工作就马上保护了,输出被关闭,而电容上的电

量慢慢泄放,才会有4到0V的线性压降出现。这个电源主动式PFC和PWM电路是不是还用CM6800G?如果是

的话,检查电源保护时VCC脚电压是否已经被截断,如果是,那故障原因是输出部分引起的。想办法让这个

VCC电压保持(可以短接那个控制光耦的控制端,让它导通,这样,VCC得以保持),电源会继续工作,如果

后级有短路,则变压器会发出很重的嘟嘟声;如果是电压检测出现问题导致的误判,则不会有任何响声,各

路电压输出都会很正常,这时只要检测二次侧芯片的各脚电压即可。

网友:
整个的仔细看了一遍这个电源,除了在PCB大板上有两个芯片外,每个小板上都有芯片,由于今天比较忙,还没有拆下来看,一个是24脚的家伙,还有一个是8脚的,那个DC-DC的小板上还有貌似MOS管的东西,今天查看了下LM393到TL431周边的一些元件,LM393测得数据如下:待机:一脚4.3V 二脚0V 三脚0V 四脚0V 五脚6V 六脚6.28V 七脚6.10V 八脚0.03V    。 短接绿黑线数据:1 :5.3V  2:0V  3:0V  4:0V  5:5.78V  6:5.68V  7:5.70v  8:0.03V     TL431:三个脚,一个3.76V,中间脚:0V,另一脚:2.48V
接着又在周边测了下辅助变压器过来的地方,发现有一个二极管正向测得阻值是47,反向130,再往下测就是一个双二极管,测得正向47,反向130,跟上面的二极管一样,再往下又两个二极管,测得是正向384
反向居然753,有点茫然,不知道怎么回事,具体位置是这里,看图,看来非得拆一个好的电源来对比了,等明天把小板拿下来看清楚芯片吧,

网友:
用数字表在线测二极管因为周围电路,常常不好判断,但是只要正反向有较大比例的区别,一般都是好的。

网友:
今天手头工作有点多,没多少时间琢磨这个电源,只是按照前面几位高手的指点建议,初步测下几条线路,再就是测了APFC电路,发现有两个二极管击穿了,从桥过来的320V电经过两个电阻后,降为14到17V的样子,进入那个小板,再出来的脚位上经过一个三欧姆的电阻到达这俩个二极管,但是电压在这里就为零V了,在电阻这个地方还测到有0.34V,具体位置就在这里: 待机下测量三个大电容的电压是一致的都为319V,短接绿黑线后,测的电压基本一样,是不是说明主动PFC没有工作?那上面的这个小板就应该是PFC的控制电路了,两个二极管击穿是否就会引起它工作不正常了?请高手们指点下,不知道我这样说对不,今天公事比较多,挤点时间来看看这个电源,当发现这两个二极管坏了后,仔细的一看,还真难弄啊,要拆的话,必须要先拿掉那个大电感才行,要拿掉大电感,又必须要拿掉一次侧的这个散热片才行,一点余地都没有,卡的很死的,这两个二极管一半位置被大电感压着,取都取不下来,要是能好取下来,是否可以将换上的好管子,直接焊到背面?还有就是从另外一条光藕过来的电路,经过TL431,短接绿黑线的时候,测得光藕冷地这边电压只有1.7V,TL431上也是这样,从线路上来说,应该也是一条反馈线,是不是跟PFC没有启动有关?具体位置
还请热心的高手们帮忙看看,谢谢了!有知道的多指点,多提建议,

网友:
P4电源遇见过 12V只有8V并逐渐降到0,当时也是什么都拆下来测过了。最后换掉光耦和光耦后的电容解决了。电容容量降低引起的。

网友:
这个有短路了,肯定会保护的嘛

网友:
不知道你的市电是多少?看给的值,应该是pfc没工作。可以先记录下小板针脚主要在线电压值,然后断电把大电容和pfc线圈拆掉,查小板供电电路是否正常,主要那个14-17v电压的滤波电容,根据记录的值分析可能的故障,确认那两个击穿的二极管确实是二极管。具体操作上也可以把管子的一脚用吸锡器脱开,进行测量。

网友:
谢谢su36xxnn,我一会按照你说的这样去试下,主要这边是高压区,我得小心点,测的时候尤其要小心,怕表笔碰到相连的脚就惨了,呵呵,

网友:
用尖头表针,再用热缩管把表针包了,只留最尖端半毫米即可。

网友:
经过近一天的时间,慢慢的检测,拆了一个好的电源做对比参考,没有发现明显不正常的地方,没办法,只有拆小板来看看芯片是什么了,前段时间我说TT电源的焊锡难拆,这回这个更加难拆,焊台温度打到400度,很多地方都溶不动它,晕,费了好半天终于将小板拆下,
终于看到了有个24条腿的芯片,看字是PS238,既然是拿下来了,就将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等等都测一下大概好坏吧,测到一个电解电容50V10UF的容值变小,随手就换了它, 之后也没有发现哪里有不正常的地方,就由这里检查到DC-DC这个小板了, 一番琢磨后,明白这个电源的+5V和+3.3V是由整流后的12V直接加到这个小板上,这个小板上有个PWM电路,有两个电源控制IC,分别控制一路场管,每路场管由两个上管和两个下管组成,12V过来后,由它们分别降压所得+5V和+3.3V,这就是DC-DC了,这下搞明白了,又经过一番测量,也没有发现有问题的地方,无奈,就想先前拆下的那个有PS238芯片的小板焊回之后,通电,忽然就发现,风扇居然转了,我纳闷了好半天,随手就用表量了下,哇塞,居然有电压了,电源居然启动了,分别测量大电容。。。。
362V,再测后极输出+12V,+3.3V,都有了, 就是+5V有点高,达到6.2V,有点不知所措了,心想我也没有动哪里呀,怎么它就启动了呢?说白了就换了个电解电容啊,不至于吧,既然是能启动了,是不是偶尔所为,想到这里,立刻拔掉插头,这时电源启动也十几二十分钟了,心想看看拔掉插头后,再插上看看能否再启动,再通电,居然风扇居然又转了,测量电压跟刚才一样的,反复数次后,依然如此,现在问题又来了,这电源怎么会自动启动呢?我还没有短接绿黑线呢,这是怎么回事啊,哪里又不对劲了,电源是启动了,可是还不正常啊,晕了,到此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请高手们帮忙解答指点下,我接下来该做什么?另外我测量了下+5V过来的电压,是DC那个小板上的MOS管的S极上测得,说明是输出,这路电压明显不对,3.3V的没事,正常,就是这个5V有点问题,还没有仔细琢磨,发现这个DC小板有条四芯的线,直接连到那个PS238的小板上,四芯线分别是:橙、黄、绿、红,是由DC小板输出到那边的,估计是条反馈线,我对于红色线跑了下线路,发现这条过来的红线是经过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连到PS238的18脚,电压是6.2V,而另外22脚的电压与18脚是一样的,网上看了下PS238的PDF,发现这两个脚都是5V有关的,具体哪里有问题,我现在无法知道,还请高手们帮助,由于我目前无权上传PS238的链接,所以还请高手们看到这个PDF后,能解答下其中含义,我有些搞不明白,谢谢先!针对现在的问题,我用好的电源与待修电源做了个电压对比,测量小板后,所得数据告知如下(小板引出脚为14脚),我就以14个脚的数据告知,好电源测得数据:一脚4.61V,二脚-0.49V,三脚-12.06V,四脚无穷大,五脚12.25V,六脚0.08V,七脚5.21V,八脚12.25V,九脚12.25V,十脚0V,十一脚12.25V,十二脚12.25V,十三脚12.25V,十四脚12.25V。
待修电源数据:一脚4.74V,二脚-0.45V,三脚-11.98V,四脚无穷大,五脚12.20V,六脚0.25V,七脚5.21V,八脚12.21V,九脚12.21V,十脚0V,十一脚12.21V,十二脚12.21V,十三脚12.21V,十四脚12.21V。 这些数据,我感觉差别不大啊,晕了,晕了,请高手帮忙指点下,感谢不尽!

网友:
上电自动开启查光耦,估计是坏的

网友:
谢谢pfvl2008老师哦,因为我看到有三个光耦哦,具体要换哪个哦,能说得具体点吗?

网友:
刚才又通电测量了一下,电源在接通电的时候,依然是自动启动了,这时测绿线电压有4.4V,电源这时是处于启动状态,我这个时候,再短接下绿黑线,就发现,绿线电压已经拉低到0V了,风扇转速好像也快了点,这就证明PS238是好的,问题可能就出在像pfvl2008老师说的那样,光藕有问题了,问题是有三个光藕,不知道应该换哪个,有点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了。不行的话,只能一个一个的换换看了

网友:
光耦可以用两个万用表配合着测,用稳压电源更容易,方法楼主在网上搜搜。不过光耦正常使用很少挂的,雷击等原边严重损坏容易挂光耦。另外,感觉楼主换10uf电容有意思,建议22uf的也换掉,再就是前面说的二极管是什么情况?建议仔细查pwm供电线路。

网友:
50v22uf右边那3个三条腿的是什么管子?都查一遍,估计有击穿的。

网友:
有好电源对比修还是比较方便的,首先搞明白功能模块,无短路等严重问题情况下,可以对掉各个控制小板,迅速定位故障。

网友:
感谢su36xxnn指点,那个50V22UF的旁边是三极管,有三个三极管,量着好像都是好的,两个A1015,一个C1815,那个22UF的电解我本想一起换掉的,后来用电容表测量,发现它容值正常,充放电现象也很好,就留着了,至于那个PFC电路上的那两个二极管,测好的电源,也是连通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保险用的?既然好电源也是那样,我就没有去深入的琢磨了,但是确定是二极管,具体型号因为电感压着看不到,晕,我刚才也换了一个光藕,问题依旧,另外两个要换的话,有点难度,一个夹在大变压器与小变压器之间,一定要拿掉小变压器才能拆到它,最右边这个光藕,拆也挺费劲的,EMI电路的一个线圈压着,位置也不好整,不过费点劲,勉强能拿下来,光藕我不会测,说换的话,我就是直接换新的,拿下来的没事的话,我又留着,现在的这个问题,还挺不好整的,不知道从那地下手,呵呵,

网友:
今天又折腾了一天,将另外两个光耦换了,通电故障依旧,还是通电就自动启动,换这两个光耦,可是费了不少劲,过程是相当艰难,中间还有一个小变故,都用相机拍了下来,到时好发上来给大伙参考参考,现在电源修到这个份上,心有不甘啊,明天继续接着找故障点,这里还请高手们帮忙出出主意,提供下检修思路,感谢了先!

网友:
从PS238的Datasheet来看呢,这颗芯片提供6路12V的过压过流保护,至于你说的5V有6点几伏的电压,应该是空载的情况下,如果你加点负载上去可能就正常了,你看下Datasheet中Over-Voltage Section那个地方,里面的范围是5.7--6.5!所以你量到的电压应该也是正常的!
PS238的18脚是5V过流保护,22脚是5V过压保护!重点量下第三脚,这个脚连到一颗光藕,现在比较怀疑是不是维修的过程中有锡渣掉小板上面了,或是有人为短路,要不然就是连到的光藕有问题!

网友:
提一点问题,PFC用的是什么芯片,与PWM是一起的还是分开的!

网友:
回复cctvboyy老师,PS238的PDF我也看了下,确如你刚才所说,这个5V问题我也有你这样的考虑,所以一直没有去在意它,你说的PS238的18脚和22脚,在电源启动后,我都有测量,电压跟前面量到的是一样的,6V多,基本DC输出到小板进PS238时一致,第三脚我也量过,就是没有跑通这条线,明天跑通下这条线看看,另外根据我今天所换下的光藕情况看,问题好像还不是出在这部分,我仔细看了下小板上,结合PS238的PDF,这个上面有个触发电路,是由C1815和1510组成,明天想仔细检查下这个电路,看看是不是有管子性能不良了,导致上电就直接导通触发了,PS238上引脚电压我基本都量了下,除现在的这个5V有点高与那个好电源对比有点差别外,其他的都一致,问题的现在就集中到了这个小板上了,或许PS238也有问题了,也说不定啊,起码它的5V电压是不对的,至于PFC这边,那个芯片我实在是看不清楚,那个好的电源上也看不清,晕死,我本想都将这些型号记下,好统一采购一批材料回来,以备日后好用,没想到看不清楚,无奈啊,我想你说的问题,应该是分开的,因为有好几个芯片在那呢,就是看不清楚,让人很无奈,好像还有门电路芯片,这个是在主开关管的边上不是有两个小芯片吗?就是那个了。

网友:
怎么样了,继续啊,期待解决!!!

网友:
今天修这个电源,遇到意外,炸了,呵呵,当时也就想测下电源中间位置热地过冷地这个光耦的情况,这个电源前几天不是一直是通电就启动的嘛,呵呵,因此自己实际上也很小心的,拿着表笔再启动的情况下,就测电压了,高压部分都测了,最后就测到光耦了,刚刚对好光耦的热地引脚,这边看下表,没成想表笔一滑,直接捅到前面的电容上了,就听“啪”的一声,电源随即停了,我赶忙断电,初步看了下,两个三极管,一个二极管,或许还有开关管,外搭上一个待机芯片,再就是电阻啥的,像是尖峰吸收电路的电阻,全挂了,呵呵,这个还只是初步的,明天拆下来才算数,本来就要打算买材料才能继续维修的,现在没法,只有等到材料到了再继续开始大规模的整修了,正好拆下散热片后,仔细看看都是些什么型号的管子,好一块采购一批,虽说搞炸了,但是心里没感到什么难受,也许这个就是维修必须要走的路吧,自己给自己加油罗。

网友:
修电源最怕手抖!

网友:
是啊,就那么一瞬间,又得从头来了,头天晚上睡觉落枕了,脖子转动不大灵光,或许这个也是原因吧,总之修电源确实是要镇静,胆大心要细。

网友(2013-06-15):
电源修好了吗,修好了祝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