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42J求BIOS!

楼主(2013-05-15):
机了来到我用上的时候是开不显示的,我在论坛里下了BIOS刷了,刚开始是网驱动是装不上,老是感叹号!!我都订了网卡来换了,还是不行,后面我又想起BIOS,又下了另一个来刷,进去看网卡驱动装上了,还开心了一会。可一会看风扇狂转!!看了一下温度,CPU 102度!太晕了!我就看了散热片,都是正常的,我还是想到是BIOS的问题,后面也试了好多个BIOS,论坛里的都下得快完了,有的是网卡装不上驱动,有的花屏,有的CPU温度高,机子是I5独显的,板号K42JV    REV。2.0  哪位在虾有这种板是BIOS,传一个给小弟,感谢!!!我QQ289059673

网友:
论坛有的兄弟,你好好找一下!

网友:
这个机器BIOS不好刷,我们店里前几天修了一台,刷了起码6次以上才好的,要么是启动不了,好么温度虚搞。。。都是在网上找的不同版本的,一个个试试吧

网友:
刷完一个老的, 再从官网当最新的升级不行吗?

网友:
去华硕官网下载最新BOIS 按F2 CMOS 里面刷BOIS 不用通过编程器刷的  华硕的机子 K42系列一定不要随便刷BOIS 风扇老是会狂转的  特别是华硕笔记本K42jv的板子 此机在售后属于神机 还会有冷机不显的故障

网友:
修过4台,有点晕了,两台没修好,真当是神机

网友:
  我的机子和楼主一样  也是之前温度虚高  风扇狂转  刷bios后  一切正常  网卡为10   最近独显也无法启用了     同求

网友:
我不知道下载了多少个程序了,分都快完了,都是为了这个机子,谁有同样的板子的BIOS呢?

网友:
我有一个  楼主拿去试试吧

asus k4.zip

K42J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