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老大们请教个低级的问题!

楼主(2013-05-15):
对于有部分华硕的笔记本(双显卡),假如独显坏了是不是会影响集显也不工作了最终导致机器不亮呢? 换句话说也就是坏了一个独显并不影响机器不亮(只要集显完好)! 比如ASUS F8T机器,反过来,又假如集成显卡不能正常工作了,会导致独显受牵连吗,以至于机器最终不亮吗

网友:
笔记本的这个我没遇上,但台式的集显坏了或独立的坏了还在机子上是有影响的,是否原理是一样的我不是很清纯我遇上的主板是精英的,当时是雷劈了集显,独立显卡可以用但负担很大,没有集显没坏的时候稳定,这样一直存在问题没法修得改善,感觉像超载使用主机,熬了半年多主板报废了,显卡换到别的机子独立显卡的,速度啊那感觉不是一般

网友A:
笔记本大部分都会导致不亮,应为笔记本集显独显都是要切换工作的

网友B:
大哥你似乎没太明白我的意思!!你所说的尽管集显坏了,(未更换掉,任然留在主板上),可其独立显卡仍然能工作,最终结果是机器还能点亮工作,只是性能下降不稳定了,换句话说坏了一个集显并不影响机器不亮(独显完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大部分都会导致不亮,应为笔记本集显独显都是要切换工作的

那假如我在BIOS里将其显卡模式设为其中的一种显卡模式,而不是交火模式(或者说可切换模式),,这样的话,假如在已经设置好后机器再出现另一种显卡(独立/集成)故障,这样的话机器不是仍然可以点亮吗,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你似乎没太明白我的意思!!你所说的尽管集显坏了,(未更换掉,任然留在主板上),可其独立显卡仍然 ...

呵呵,这个问题又绕回来,你说的是其一显卡坏了就不能点亮么?那就不关显卡事了,应该是公共线路那边咯,是不是有芯片组出问题了,你要明白显卡,主板,CPU,这之间还有兼容。这个说不明白你遇上自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假如我在BIOS里将其显卡模式设为其中的一种显卡模式,而不是交火模式(或者说可切换模式),,这样的话 ...

但设置BIOS时不行的,还要改动主板线路才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假如我在BIOS里将其显卡模式设为其中的一种显卡模式,而不是交火模式(或者说可切换模式),,这样的话 ...

单改BIOS设置是不行的,就像你独显坏了,但是你独显还在板子上,还是可以抓到独显的,要想改的话必须让主板抓不到显卡才行,这时候就需要改电路和刷集显BIOS才行。

网友A:
双显卡改单显卡一般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改的,就像客户找你修电脑,你修好了但是独显没了,我想顾客心里肯定不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显卡改单显卡一般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改的,就像客户找你修电脑,你修好了但是独显没了,我想顾客心里肯 ...

呵呵。。。遇到过好几次!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