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不加电的问题,插上电源有轻微的哒哒哒哒的报警声

楼主(2013-05-15):
笔记本宏基 4720g坏了,症状是开不了机。
主板被我拆下来了,由于是新手,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插上电源,主板会发出很轻的声音 哒哒哒哒的声音,貌似是报警声,,不知道什么原因哦!

在论坛上也看了很多帖子,貌似先测试3v和5v的待机电压
就是不知道在哪里测3v 和5v的待机电压,,附上电路图一份,忘高手给我指下

4720g 电路图

网友A:
你找到BIOS的3。3供电然后在图纸里搜,然后你发现就会有惊奇

网友:
能讲的再详细点吗,,是不是图纸里面的u14芯片(电路图在附件)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找到BIOS的3。3供电然后在图纸里搜,然后你发现就会有惊奇

能再说详细点吗?是不是u14芯片?(电路图在附件)

我新手,很多一知半解。。。。

网友A:
你搜BIOS3V供电等一下就找到3 5V供电芯片了,你是哪个地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搜BIOS3V供电等一下就找到3 5V供电芯片了,你是哪个地方的

上海的!   纯粹的一个爱好者

网友:
现在只要一插上电源就会有轻微连续的报警声
还有那个图纸都是英文,真的有些看不太懂,或者说,自己都不知道觉的对不对!

有点不知所措了!

网友A:
慢慢来,你会是高手的,我也是新手是成都的,这二天还在为工找维修的工作烦,唉伤不起的新手好我地方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慢慢来,你会是高手的,我也是新手是成都的,这二天还在为工找维修的工作烦,唉伤不起的新手好我地方不要

祝你早点找到工作吧!找工作也慢慢来吧!
心情好一点,运气就会好一点!

网友B:
你接着硬盘在么? 哒哒哒 是不是硬盘敲盘的响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接着硬盘在么? 哒哒哒 是不是硬盘敲盘的响声

没有接硬盘,主板被我拆下来了,上面只有内存,显卡
仔细听了一下,也没发现主板上有喇叭之类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接着硬盘在么? 哒哒哒 是不是硬盘敲盘的响声

主板被我拆下来了,没有接硬盘,只有内存和显卡在上面

网友:
高手进来帮下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