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密:迅维初级班毕业必考题!!!

楼主(2013-05-15):
想毕业的同学们,赶紧的,交点分,包过了!!
看图:
故障:梅捷A78不开机!
检查:开机针0.6v。
处理:更换IO
检查:开机针“3.3V。。还是不开机。
     触发有跳变。晶振正常,CMOS跳线电压正常,RSTMST正常,IO是83627DHG-P.没有南桥返回的SLP3信号,确定IO和南桥是好的。5+3都是好的。
提问:南桥为啥还是不开机??
回答错误可是毕不了业的哟!!!
考试时间1天-----知道的朋友就不要说了。。俺们初级的朋友玩玩!

补充内容 (2013-5-16 19:20):
因有高手泄题,本期题目作废!正确答案是:AMD芯片组的南桥有第二个待机电压:1.2V。
此版:由南桥上面的IC:7711B,产生,更换OK!!具体测试点,在南桥左边的电容上可以测,
敬请期待下一期!!

网友:
io发给南桥的PWRBTN线路和跳变 南桥工作条件不满足所以不发了

网友:
南桥没有收到内存供电0K的信号

网友A:
南桥不是还有第二个待机电压吗?

网友:
上述条件可以看出。南桥的工作条件,RSMRST正常说明南桥的供电基本正常,时钟正常,跳线帽电压正常,io和南桥都好的还是没有南桥发出的SL-P3.首查io南桥的线路是否通,再就是南桥虚焊了

网友:
RSMRST#有无正常到南桥、1.2VSB是否正常,求真相,呵呵

同意以上观点

网友B:
老大,你都是高高手了,,就不要参加了啊。。,RSMRST正常已经说了。。另一个么,,你懂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不是还有第二个待机电压吗?

对。是哪个,,?

网友:
sb待机不正常,求真相

网友:
1:IO没发出PWRBTN_SB
2:SB工作条件没满足,除了3VSB还需要一个1.2VSB
3:SLP_S3#到IO的线路异常

网友:
没拉低绿线,板子上绿线腐蚀!

网友:
PWRBTN_SB  的上拉电阻是否不良

网友:
真相就是跳线帽的帽子没插上,哈哈

网友:
没修过台机主板,是AMD的板吗?台机AMD的南桥是不是也需要个1.2V的待机电压,如果是就是少那个电压

网友:
南桥的RTC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大,你都是高高手了,,就不要参加了啊。。,RSMRST正常已经说了。。另一个么,,你懂得。。

我不是高手,我很菜的,说了求真相嘛

网友:
我很少 测SB的第二个待机

网友:
还真忘了,1.2V待机在哪里测。。。。楼主明天说一下。。。。

网友:
  真像就是人家吧电池拿掉了。 这家伙。。哈哈。

网友:
CPU风扇没插,保护了吧

网友:
楼主估计兜圈子,把人兜晕,inrel的才是5+3,AMD的就多了几个条件

网友:
呵呵,看来学员还真不少呢

网友B:
呵呵,,INTEL是基本的。AMD 除了1.2.还多了什么条件我还真不知道,,指点下!!

网友:
幸会幸会啊,楼主出的题还在俺的智商范围,不过我在维修中的话,第二个待机电压一般会忽略的,楼主这个帖子是我多么痛的领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INTEL是基本的。AMD 除了1.2.还多了什么条件我还真不知道,,指点下!!

25M晶振。和MEM_VLD

网友:
真相还是楼主说出来的  没有按开关

网友:
学习了,从来没测过第二个待机,很少碰见AMD不开机的。

网友:
学习了,前几天就有一个这种现象的板子,但是加焊桥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
反正台式机我是不修...直接换了再说...以后有机会再慢慢搞了..哈哈&

网友:
高手还是不少嘛,南桥的待机条件都没满足。

网友:
另一个待机电压怎么说啊~~~~~~不太明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