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N60A4用什么管代换

楼主(2013-05-15):
3N60A4用什么管代换

网友:
3安600伏 N沟道场效应管,这应该是辅助电源上用的管子吧

网友:
3A600V,耐压比它高,电流差不多的就行了!不过最保险的是同规格的,有时候要确认是不是有问题也可用2N60换上试试,不过要空载,确认后最好还是换回来,过载了会爆!

网友:
这个是山特C1KS UPS上用的  我用BF30装上去用了10来分钟又坏了  IRFBF30是带阻尼二级管的  电路是不是有故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