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中是不是测到LPC_FRAME#信号后接下来就是内存的SMBUS?

楼主(2013-05-15):
我想知道是不是CPU ADS#以后通过FSB 然后 DMI 然后PCI 然后LPC 在然后就到SMBUS 在然后在到显卡呢?      还有那个什么TOPS自检?是不是指什么意思不太懂? 是指ADS#以后的动作吗?

网友A:
CPU与北桥通讯可测ADS#,    北桥与南桥通讯的DMI总线一般示波器测不到,可测PCI_FRAME#来判断(南桥收到北桥的寻址信息必须通过PCI译码后才能与LPC总线通讯,最新的PCH依然保留PCI总线,只有少数的主板还使用PCI总线的设备)
接下来可测LPC_FRAME#来判断南桥与EC的LPC总线是否正常(有的主板没PCI_FRAME#波形也会有LPC_FRAME#波形,所以测LPC_FRAME#波形不能证明南北桥CPU通讯正常,要测PCI_FRAME#。),  然后就是BIOS了。
读取BIOS后原路返回到CPU,CPU初始化芯片组,PCI-E总线(独立显卡),然后南桥就会通过SMBUS读取内存了,笔记本基本要通过2个场馆转换的,注意下就行。

网友A:
应该是POST自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与北桥通讯可测ADS#,    北桥与南桥通讯的DMI总线一般示波器测不到,可测PCI_FRAME#来判断(南桥收到北 ...

笔记本基本要通过2个场馆转换的,注意下就行。
这个是啥意思啊楚茂哥哥

ACT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基本要通过2个场馆转换的,注意下就行。
这个是啥意思啊楚茂哥哥

自己看下图纸,内存的SMBUS总线的来源。

网友:
谢谢ACT板主的解答,学到了不少东西,资料也拿来好好研究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POST自检,

这个是凤凰BIOS的代码表,  笔记本基本都使用这种BIOS,  少数使用AMI,新款机器也有 ...

英文啊,有没有中文的

网友(2016-01-05):
跟BIOS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