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上网本屏幕拉长故障

楼主(2013-05-15):
开机自检及BIOS界面、WINDOWDS界面均被拉长,图像颜色正常。肯定是硬件故障,查屏排线,主板LVDS接口信号均正常,换北桥、刷BIOS无果。又查排线,LVDS接口7脚SDA有信号,屏相应脚位无电压,断电查SDA脚到屏接口不通,从废排线抽出一根直达,屏显正常。可能屏转轴处断线,缺少经验走了不少冤枉路。

网友:
嗯,是检测屏的信号问题,下次你就不会走弯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