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怎么这么容易摔坏

楼主(2013-05-15):
年前两条台式8G内存,半米高掉到桌上,上机直接点不亮,幸好有保修。
今天2条2G本条,差不多40CM掉地上,也挂了,悲剧,没保修的,也办法修吗
点不亮

网友:
能修啊,估计是颗粒开焊了,加焊下就行了

网友:
现在有很多内存全都是终身保 比如宇瞻金士顿 不行就去保修还省事

网友:
我上次也把内存掉地上了,一看有个颗粒都破了,就不敢拿去保修了

网友:
以前DDR内存是贴片焊接,所以摔一下下不会有什么问题,但现在都是BGA封装的颗粒,比较的脆弱,摔一下的话很可能锡球和PCB板脱焊的

网友:
BGA容易虚汗 颗粒也容易裂开 仔细看颗粒是不是有裂开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