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3-05-15):
我有一个音箱,开机后,高低音开关打开的时候只能正常的声音没有高低声 如果开启高低声音的话,重低扩音器会有很严重的震动且没有高低声音只有翁翁的声响。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问题 帮助解决一下
求助

网友:
确认下那个音源输入的那根线有没问题,线没问题,就拆开来看下找下前级放大有没问题,如果没有前级放大或是没有前级放大,那就应该会是功率管的问题,可能是烧了功率管,找个同型号换上试试,一般常见的是TDA2030或是LM1875这些!

网友(2013-06-14):
先简单的,有没有电容失效?有没有线路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