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健康值解释

楼主(2013-05-15):
Log 02 - Health 0008 - HlthDtl 0000
健康值标示如下:  X X X X . X X X X
前四位是当前健康值后四位是累计健康值
描述如下:
0 0 0 8  这是当前健康值。
在前四位的当前健康值中
00  08 这里是两个字节,每个字节有8 bits(位) 记得是2进制。
     00    08
    bit15   bit7
    bit14   bit6
    bit13   bit5
    bit12   bit4
    bit11   bit3
    bit10   bit2
    bit 9   bit1
    bit 8   bit0
每一位的的二进制,只有两个开关,一个是0,一个是1
0到15这16个Bit(如果= 1)
则意味着
15 Excessive Skips or Alts 太多SKIPS 或ALTS      7  (internal use- abort test flag)  内部使用--失败测试标记
14 Hardware Error          硬件错误              6  (internal use- error 13 or 14)   内部使用--错误13或14
13 Serious R/W Error       严重的读写错误        5  (internal use- too many dfcts/tk 内部使用--太多缺陷
12 Error Rate Health       出错率健康            4  Servo warning                    伺服警告
11 Offtrack Error          偏移错误              3  Read/Write warning               读写警告
10 Actuator Error          激励器错误            2  Unable to Assign Skip or Alt     无法重映射SKIP或者ALT
9 Servo Error             伺服错误              1  Spin Current Warning             电机当前警告
8 Spin Error              电机错误              0  Spin Error During Seek           寻道过程中SPIN出错
你这里是00 08
那么直接转2进制就是00000000 00001000
这里是第四位 BIT3 (BIT0是低位第一位)是1,所以第一个字节转成16进制就得到08,知道什么意思了吧。
对应一下表,看看BIT3的问题是什么,一看就知道了3 Read/Write warning 读写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