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270W I5电源维修

楼主(2013-05-15):
测双150V电压正常,待机5V和17V分别为0.22V、0.8V,且波动。待机二极管无短路,7500 5V、17V脚对地阻值正常。更换DM311后待机、开机正常

网友:
液晶电源板的12V和5V是从开关变压器过来的还是从光耦合器过来?到现在我还木有搞明白.

网友:
开关变压器。光耦是对输出电压取样,保证电压的稳压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