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装磁头后不认盘

楼主(2013-05-15):
有2个wd320g的硬盘,不同家族,一个是磁头坏了,一个是有坏道,原本想把有坏道的硬盘的磁头拆下换另外一个磁头坏的,结果没有换好,又把磁头换回去,结果那个有坏道的硬盘也不认盘了。不得其解,难道磁头拆装了就不认盘了?本人对修硬盘不内行,请高手赐教,这里谢谢了!

网友:
有可能是什么地方没接好的

网友:
拆装了2遍,都很小心的,不会没有装好,我有用别的板试过,不知道跟固件有关么

网友:
盘不是能随便开的

网友:
是不是在无尘空间做的,不是的话两个都报废了。

网友:
必须要完全一样的盘才可以换磁头,就算代换也要匹配的

网友:
在无尘室内换的磁头?还是在普通的室内操作的?

网友:
肯定是其他地方没有接好

网友:
我是在无尘空间开盘的,难道是有灰尘进去,现在的故障是通电,电机转动,听到里面有几声格斯格斯,然后硬盘停转

网友:
磁头可能拆坏了吧

网友:
磁头被你搞坏了。

网友:
通电,电机转动,听到里面有几声格斯格斯,然后硬盘停转

这个是典型的磁头坏的症状

网友:
磁头坏了 固件版本不一样也会想

网友:
磁头坏了,换磁头有风险的

网友:
头坏了  肯定是你换好

网友:
磁头被你玩坏了,磁头是不能随便拆的。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网友:
磁头被你玩坏了,楼主节哀吧,你还是无尘开盘。在普通环境下开盘换磁头,还能读出数据的牛人,就在我们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