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523键盘乱码问题

楼主(2013-05-16):
开始是进不了系统 是网卡短路了 把他拆了 可以进系统 我以为好了 就把他装起来 装起来之后键盘还乱码 按删除键是8 按2是6还有好多键用不了 求高手指点。。。。
进不了系统

网友:
有可能是卡键了

网友:
应该没有关系呀,怎么还能键盘乱码

网友A(2013-08-04):
键盘也换过新的啦 还是一样的

网友(2014-03-08):
你的修好没?我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了

网友:
你可以尝试换个外置USB键盘试试

网友:
你的R523修好没得。交流一下撒。

网友:
我遇到三星R523 键盘故障一模一样。结果是南桥下面PCB断线了。

网友(2015-04-21):
接上显示屏试试看 ,我遇到外界屏 键盘乱码现象,接内屏就正常了

网友(2015-07-09):
键盘问题,乱吗与其它有什么关系

网友(2015-12-21):
我有个不能引导 要用U盘引导才能进系统

网友(2016-06-06):
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