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维修经验分享

楼主(2013-05-16):
客户拿来一个Y450笔记本,开不了机。上电测试,待机电压0.002A,触发到0.7或者0.1瞬间掉电,判断大短
上手维修,测保护隔离前端19v供电正常测公共点电压不正常,有时候有2到4V,然后马上跳变为0V,于是怀疑是后级短路导致把公共点电压拉低了。
然后打各大供电电感对地阻值,发现显卡供电电感对地阻值为2Ω,
打其pwm供电上场管D级对地阻值,发现阻值为2Ω,怀疑是此上场管击穿,于是将它拆掉
拆掉测场管是好的,测主板上场管D处对地阻值依然为2Ω,于是怀疑是其他元器件导致短路,于是打开图纸,用烧机法检测 发现pc111此电容发烫
于是将此电容更换,打值发现阻值正常了,上电测试亮机

思维乱,公共点不测,反而测电感, 公共点都短路了,你还描述待机电压0.002A,触发到0.7或者0.1瞬间掉电

网友:
显卡这路对地阻值通常都很低,修好完阻值为多少

如果是vin点的话 那就不可能上电
楼主是的吗

网友A:
显卡2欧 不好判断  本身就很小  你怎么感觉到的

网友:
烧机大法的确是蛮有用的,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要试一试...

知道就行,别整天烧鸡打法大法的。

网友B:
显卡供电的阻值2欧是正常的。如果不上官击穿的话那公共点就会跟显卡一样只有2欧。

网友C:
修好后你没测量一下显卡对地阻止是对少么?  是不是还是2欧

网友:
显卡的对地阻值是很低,但这里楼主2欧指的VIN公共点阻值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2欧 不好判断  本身就很小  你怎么感觉到的

显卡的对地阻值是很低,但这里楼主2欧指的VIN公共点阻值不正常!!!
没认真看贴!

你才没认真看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供电的阻值2欧是正常的。如果不上官击穿的话那公共点就会跟显卡一样只有2欧。

上管没击穿,另有其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后你没测量一下显卡对地阻止是对少么?  是不是还是2欧

在这里楼主修复的是2欧是公共点的,前面楼主说是怀疑大短,
主反修好亮机后,显卡的电感还会是这个阻值的~

网友:
显卡供电电感阻值不为0都算正常吧 ?楼主修起来怎么那么轻松,本人新手 ,像此情况没法判断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看来喜哥说烧机大法的确是蛮有用的,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要试一试...

烧机法很实用,我用此办法修复好几个板子,多为电容短路。

一般都是电容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2欧 不好判断  本身就很小  你怎么感觉到的

一般对地值在6欧左右   这块Y450的板在2欧左右有点不正常

网友:
烧机大法挺管用的。。。

网友F:
楼主 ,请教你一个问题。 你测试公共点PQ4的D级对地短路。PC111电容短路。那为什么前面2个电容一个是PC31  PC27怎么没有坏呢。 3个电容都是并联分压的啊。。求解。。是PC111质量问题导致的是吗。

网友:
像你这样烧,电流电压限制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烧机法很实用,我用此办法修复好几个板子,多为电容短路。

我错了,是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 ,请教你一个问题。 你测试公共点PQ4的D级对地短路。PC111电容短路。那为什么前面2个电容一个是PC31  ...

并联分流

网友:
烧鸡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烧机大法真的很管用。完全短路,特别是B+最实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