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没供电,芯片没图纸

楼主(2013-05-16):
这几天修了很多不跑码的机器,基本都没修好,有的有复位,有的没有,还有复位针电压被拉低到2V的,还有有时好,有时又不好的,今天修了一个主板,没复位,内存DDR3的,应该不算太老板,根据拿来板子的人说是电源爆炸了,拿来触发正常,CPU供电1.多正常,南北桥供电1点多也正常,就是没有内存供电,内存旁边也有上下管,还有一个芯片,芯片没查到图纸上面写着CP-DC 上着CPU内存电感对地000,没上CPU对地二三十阻值,不知道怎么修呀,还有不跑码机器太难修了

网友:
我的板子也是很乱的,没有跑马呀,自学中

网友:
上U就0。你打一下内存的地址线和数据线的对地阻

网友:
那你要查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了,不跑吗是不好修,

网友:
有点晕,有桥供电和CPU供电,却没有内存供电,不知是什么型号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