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CMOS电路

楼主(2013-05-16):
电脑主板CMOS电路
  主板CMOS电路有很多形式,但工作原理越本相同。根据电路所采用元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经过二极管到CMOS跳线的电路,

另一类是经过三端压器到CMOS跳线的电路。主板CMOS电路如图所示。

  主板CMOS电路出现故障时,会导致无法开机这时应检查:CMOS跳线是否正确;CMOS电池是否有电;CMOS跳线与电池之间的稳压二极管或二极管是否正常;CMOS跳线到电源插座的电路是否正常;南桥旁边的品振是否起振(起振电压一般为0.5~1.6V,品振损坏后,将导致不能开机或无法存储系统时间);低压差5端稳压器输出端连接的滤波电容是否损坏;南桥是否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