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电源可以用示波器吗?热地部分爆炸疑惑不解

楼主(2013-05-16):
液晶电源板,5v输出跳变,12v偏高,仔细听有2hz左右的塔塔声。根据以前的经验怀疑是pwm供电6脚电压不稳,忽然心血来潮想用示波器测量一下电压的图形。

示波器的地口我接了个小夹子,想既然电源分三个地,现在要测量桥之后、变压器之前的部分,那么地应该是接热地。于是拿着镊子想夹住某个凸起来的焊点,结果小宇宙爆发了。

一声爆响外加火光四射,好似电焊一样。定睛观瞧,焊点化掉、镊子头缺口;查电路,桥烧、保险烧,办公室跳闸。

大家说说,热电部分怎么测波形呢?变压器后级可以测,有跳变,前面咋整?

===================
感谢各位的解释,今天用一声爆响给自己上了一课,原来热地真不是闹着玩的。我的示波器没问题,还会亮,电源也修好了,算是虚惊一场。
看了图,稍微弄明白一点,我的示波器Y端还没接电路,只是先用接地端碰到了整流后的地,就开花了。相当于把前两个地短接,而220的地是真正的大地,整流后的地仅仅是300的回路,也是带高压的。短了

以后记住,热地部分不碰不测就是了

网友:
用示波器测量电热部分,为了保证安全,必须加接1:1隔离变压器。

这个才是正确的

网友:
哈哈,你还真敢啊!

网友:
取消示波器地线,并注意不要接触裸露的金属部份。

网友:
我想知道示波器坏了吗

网友:
一般示波器不会有事儿,但被测的电源等于火线过整流桥后对地短接,必挂。

网友:
在网上找到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今天差点也犯了这个错误。

网友:
示波器应该室有接地线的,插在电源插座上应该室三爪插头,示波器里的冷地一般也要接到外壳上的,300V对大地短路,后果可想而知!1:1隔离变压器是不可少的!

网友:
示波器注意放置在绝缘的台面上,测试时不要触碰示波器金属部件,如此这样不用隔离变压器一样用示波器维修电磁炉、ATX电源。之前没有注意此问题,探头刚碰到焊点就跳闸了。

网友:
不敢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