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GA-P43-E53G主板不跑内存

楼主(2013-05-16):
GA-P43-E53G主板不跑内存,内存工作条件多满足,1.8主供电,0.7V上拉数据供电。6组时钟都有,就是不过内存,诊断卡跑CI,就停了。3秒后帧信号停止选址。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

网友:
会不会是北桥出问题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跑C1先刷个BIOS

网友:
内存总线数据跟时钟电压都有吧

网友:
VDDSP电压3.3V     主供电1.8V   数据0.7V  六组时钟0.68V  地址线的电压0.9V  一切都正常啊

网友:
北桥到内存的数据,和地址,我都在内存假负载上测试过对地阻止,都是457欧的样子

网友(2013-11-24):
数一下bios

网友:
刷一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