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怪异的问题,提醒大家修机一定要注意电源插座和电源线!

楼主(2013-05-16):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本人前几天碰到的情况,搞了半天,最后是电源线或电源插座的问题。问题虽然不大,但确实很怪异???!!!

    一台工控机,开不了机,按开机键后,电源风扇可以转动几秒钟,然后就停下来,这时主板供电都有,指示灯亮,CPU风扇也在转动。
    第一反应是电源或主板有问题了,然后换了一个电源测试,问题一样,排除了电源,又换了一台工控机测试,还是一个现象。
    真是郁闷了,这么奇怪,电脑是正常的,拿过来装上就不能用了,而且之前一直使用正常。

    最后,换了一根电源线,把插座也换了一个插孔,这时看到这个插孔写的是16A的,比普通的插孔稍微大点儿,其它的插孔都是标准的。

    现在想起来,可能是因为插孔和电源线接触不良。其实这个插孔之前也一直用着,没什么问题,这次出现这么怪异的问题,也是头一次碰到,真是开眼界了。
    以前电源线有问题,一般都是直接没有供电了,这个却不同,供电什么的看上去都正常,服了它了!

    坛里的兄弟以前是不是也遇到过这么奇怪的问题呢,如果遇到了,是不是也会很郁闷啊,真是中大奖了!

    所以特发帖提醒一下,电源插座和电源线一定要先确认好,可以多试几个电源插孔,避免多走不必要的弯路!!!

欢迎大家多多探讨,交流心得!

网友:
大姑娘上花轿.还是头一回

网友:
这个真没遇到过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种故障的,多数是插板质量不过关,或者虚插了

网友:
这个现象我还没有遇到过。少见

网友:
呵呵,遇见过,电源插头没插紧就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