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给个提示hp6919装系统死机

楼主(2013-05-16):
bios能检查硬盘,插优盘装系统进优盘启动菜单没死一动键盘选择就死了,硬盘在其他机器上ghost好系统,再安装上启动硬盘就死机了,换过硬盘,内存,裸板测试挂usb键盘还是一样  难打真的要动桥。。

网友:
AMD的换CPU可能有惊喜

网友:
可能还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A:
先刷个BIOS,不行的话查一下RCT电路,再查各电路的各电压、时钟、复位  再去打一下各平台的总线对地值及波形,再确定是否要干桥

网友:
这种问题 跟南桥有很大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个BIOS,不行的话查一下RCT电路,再查各电路的各电压、时钟、复位  再去打一下各平台的总线对地值及波形 ...

谢谢你  你的回答对我相当的有用

网友:
我也来学习学习,RCT电路是指哪里的电路是振荡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