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品牌机维修思路!

楼主(2013-05-16):
今天接到一块DELL品牌机的主板,客户没有说什么问题,留个电话就走人了,我接到板子加电测试,发现ATX电源瞬间风扇转下就灭,我把给cpu供电的12V辅助供电拔掉以后,可以加电了,于是开始维修cpu12v辅助供电这一块电路,修好了,可以加电了,当我把内存插上以后,迷茫了,居然掉电,不插内存不掉电,插上内存时,我测量他的电压电压0.6v,不插内存时候,我测量内存电压是正常的,这是怎么回事?是电压拉低了吗?由于无图纸,不知如何下手,请高人指导明路,小弟万分感激!

网友:
dell的主板不好修,有的板没上CPU也会掉电,

网友:
不上内存会报警吗,会的话换内存供电管

网友:
哥们,你的12v那块掉电是修的哪里?我这边有块一直没弄好,查不出来,也是插12v主板保护~~能否说说??是OptiPlex 775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