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升GT240 D5 512M 128B 使用中会突然没显示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5-16):
请高人指点,有块耕升GT240 D5 512M 128B显卡,玩游戏或者看电影几个小时会突然没显示,显示器显示“节能状态”,是什么原因呢?补充:偶尔开机也是这样。

根据朋友们的提示,补充一点,那就是没有显示的同时,风扇转数会明显变大。因为故障现象很多时候要耗时间才会出现,所以,这个现象不易被察觉,是偶尔的一次开机,很快没显示了才被发现。

网友:
GPU虚焊吧,显卡温度高主板会轻微变形
也有可能是电解电容性能下降

网友(点评):
你怎么知道就脱焊能从那里量出来是脱焊了,有根椐吗。。。。。。。。有测量法肯定他脱焊了,要是楼主 这样去加焊要是爆费了怎么办

网友:
同意楼上的,拆开看看了

网友:
有木有 考虑过显示器的问题呢   换个显示器试试  确认显卡的问题 就去找售后吧

网友A:
有木有考虑显示器的问题   换一台显示器试试  显示器出现问题 也会出现节能模式

网友:
检测中有一个现象,那就是没有显示的同时,风扇转数会明显变大。因为故障现象很多时候要耗时间才会出现,所以,这个现象不易被察觉,是偶尔的一次开机,很快没显示了才被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木有考虑显示器的问题   换一台显示器试试  显示器出现问题 也会出现节能模式

故障困扰多时,显示器及其他早已排除。

网友(点评):
困扰多时了,是因为你只看表面现象,有没有做过什么测量呢?譬如说各个电压在故障时正常吗?故障只能通过检测才能判断原因。

网友:
主板带集显么   可能是兼容性不好   把显卡换都别的主板测试

网友:
多谢各位热心帮忙!根据你们的提示,故障排除了!

网友:
RE: 耕升GT240 D5 512M 128B 使用中会突然没显示是什么原因(问题已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