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 不开机

楼主(2013-05-16):
昨天晚上碰到一台很奇怪的T61的独显机子,插上电源,有VCC3M.VCC5M VCC1R8M VCC1R5M VCC1R05M,都正常,按开关触发瞬间没有,公共点电压正常,VCC3M VCC5M的开启信号,激发供电,——SHDW,REF,都正常,就是没有VCC3M VCC5M.换了VCC3M VCC5M供电芯片还是老样子,把BD4176KVT也换了,把南桥也更换了,还是涛声依旧,非常无解,求助各位,希望能多多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应该有短路吧,IBM不太好查了

网友:
机子保护了,应该后级有短路

网友:
是不是那两个电容的问题?

网友:
会不会附近电容漏电了

网友:
保护啦`先把CPU ON 断开看还掉不掉

网友(2014-07-12):
应该有短路吧后面,你查一下呢

网友:
有短路,查下

网友:
有3 5    就差下 南桥跟H8